循环问题,两次循环不一致

楼主(2023-02-08):
通过改变num的值计算不同层数的值,需要记忆前一个值

理论上不管num 为几 第一个值不会变的
但是
num = 1 时得到第一个值

num = 2时得到两个值 但是,第一个值和前面num=1的值不一样是怎么回事

各位大大帮忙看下,不然睡不成觉了
部分程序如下num = 2; %设置层数

        g=linspace(1,2.4,200);

        for x=g

                %循环镶嵌处

            for len =1:1:num  %len为厚度

                F1=2*pi*na*d1*cos(c2)/x;
                M1=[cos(F1),i*sin(F1)/p1;i*p1*sin(F1),cos(F1)];

                d2 = d2 - 0.005*(len-1);% 厚度

                F2{len,1}=2*pi*nb*d2*cos(c3)/x; %第len层 角度

                M2{len,1}=[cos(F2{len,1}),i*sin(F2{len,1})/p2;i*p2*sin(F2{len,1}),cos(F2{len,1})]; %len层 矩阵表示

                temp{len,1} = M1 * M2{len,1}; % 矩阵A 乘 矩阵 B(len)  得到num个 A B 相乘的矩阵

                result = [1,0;0,1]; %初值为单位矩阵

                result = result * temp{len,1};%得到中间所有矩阵的乘积
          end

网友A:
你的M2{len,1}是由F2{len,1}计算出来的,而
F2{len,1}=2*pi*nb*d2*cos(c3)/x;
你应该分析F2在num发生变化时状况,例如你这里的d2,在num不同时
d2 = d2 - 0.005*(len-1);
恐怕d2得到的值也会不一样,另外还有你没有给出的nb和c3
这些都要你一步步分析的,而不是盯着M2奇怪就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2{len,1}是由F2{len,1}计算出来的,而
F2{len,1}=2*pi*nb*d2*cos(c3)/x;
你应该分析F2在num发生变化 ...

找到个错误 就是 result = [1,0;0,1]; 初值应该在第一个循环里面第二个循环外面
具体不知道哪儿错了 变的就只有d2 从而试F2 M2 变化其余都是已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