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

楼主(2023-02-08):
    请教,我需要制作如图所示的BGA封装,但是Pin位置看起来不是很规则,但是有Pin的坐标文件,请问怎么能一键生成各Pin的位置?
    软件:allegro16.6    坐标文件:Excel格式

网友:
    我做过一个类似的,一个一个放上去的

网友:
    我也不懂,有懂的回答下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式是你做一个规则的,然后按照图片删掉不要的pin。这样会比较快

网友:
    把excel格式的坐标文件另存为txt格式,新建一个SIP封装,然后导入

网友(2023-03-14):
    好像没有最快的方法

网友(2023-09-27):
    看似没规律,实则是有规律的,不用一个一个坐标放置

网友:
    所有的pin按照常规规则的放进去,再删除不需要的,再局部整体微调,最后不明确的再对excel中的坐标

网友(2024-06-04):
    如果有dxf机械图,可以output   .scv文件进行pin的替换

网友:
    你先随便找个BGA  到处****.CSV 格式
    把你的坐标和导出来的坐标替换,后面调整一下其他的
    在导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