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平方、电流、功率的关系

楼主(2023-02-08):
一、导线截面积与载流量的计算

    一般铜导线载流量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根据所允许的线芯最高温度、冷却条件、敷设条件来确定的。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

    如:

    2.5mm2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2.5×8A/mm2=20A

    4mm2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4×8A/mm2=32A

    二、计算铜导线截面积

    利用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5~8A/mm2,计算出所选取铜导线截面积S的上下范围:S==0.125I~0.2I(mm2)

    S-----铜导线截面积(mm2)

    I-----负载电流(A)

    三、功率计算

    一般负载(也可以成为用电器,如点灯、冰箱等等)分为两种,一种式电阻性负载,一种是电感性负载。

    对于电阻性负载的计算公式:P=UI

    对于日光灯负载的计算公式:P=UIcosф,其中日光灯负载的功率因数cosф=0.5。不同电感性负载功率因数不同,统一计算家庭用电器时可以将功率因数cosф取0.8。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所有用电器加上总功率为6000瓦,则最大电流是I=P/Ucosф=6000/(220*0.8)=34(A).但是,一般情况下,家里的电器不可能同时使用,所以加上一个公用系数,公用系数一般0.5。所以,上面的计算应该改写成I=P*公用系数/Ucosф=6000*0.5/220*0.8=17(A)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总的电流值为17A。则总闸空气开关不能使用16A,应该用大于17A的。

导线安全载流量小口诀: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对于70、9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家庭用电常识:全部线材都用铜芯绝缘线,火线红色L,零线蓝色N;接地线黄绿双色E(注意:黄绿双色电线只可用作地线,不能用于别的用途)照明用1.5平方毫米插座用2.5平方毫米空调用4平方毫米(注意:不同电路应该分路配线,例如电灯和电视机不可共用一路)4平方毫米空调主要用于与2.5平方毫米的普通插座区分,因为电线直径大小也是肉眼看得到的,和电线颜色一样,都可以区分不同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