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型滤波电感选择

楼主(2023-02-08):
PI型滤波电感的电感量究竟如何确定?还有使用哪种类型的电感比较好?如:环形,片状,工字形等等,不知道有什么选择的依据。很迷糊,请高手指点

网友:
    PI型滤波器时可以较精确建模仿真的。

网友:
    用ADS,simrf等工具软件做仿真,

网友:
    要从价格,体积多方面考虑。
然后,再看电感值,内阻,如果有寄生电容参数就更好了。不过一般厂家只给出了电感值和电流值 及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