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试的步骤

楼主(2023-02-08):
变频器
在完成安装和接线后,需要进行调试,调试时先要对系统进行检查,然后按照“先空载再轻载,后重载”的原则进行调试。

一、检查

在变频调速系统试车前,先要对系统进行检查,检查分断电检查和通电检查。

1、断电检查

断电检査内容主要有

a.外观、结构的检查

主要检查变频器的型号、安装环境是否符合要求,装置有无坏和脱落,电缆线径和种类是否合适,
电气
接线有无松动、错误,接地是否可靠等

b.绝缘电阻的检查

在测量变频器主电路的绝缘电阻时,要将R、S、T端子和U、V、W端子都连接起来,再用500V的
兆欧表
测量这些端子与接地端之间的绝缘电阻,正常绝缘电阻应在10M以上。在测量控制电路的绝缘电阻时,用
万用表
R×10kQ挡测量各端子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不能使用兆欧表或其他高电压仪表测量,以免损坏控制电路。

c、供电电压的检查

检查主电路的
电源
电压是否在允许的范围之内,避免变频器系统在允许电压范围外工作。

2、通电检查

通电检查内容主要有:

a、检查显示是否正常

通电后,变频器显示屏会有显示,不同变频器通电后显示内容所不同,应对照变频器操作说明书观察显示内容是否正常。

b.检査变频器内部风机能否正常运行

通电后,变频器内部风机会开始运转,用手在出风口感觉风量是否正常。

二、熟悉变频器的操作面板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操作面板会有差异,在调试变频调速系统时,先要熟悉变频器操作面板。在操作时,可对照操作说明书对变频器进行一些基本的操作,如测试面板各按键的功能、设置变频器的参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