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fread 读取数据

楼主(2023-02-08):
    读取的字段名是
    LandSeaMask  = hdfread(fullpath,'/MODIS_Swath_Type_GEO/Data Fields/Land/SeaMask')
    报错
    错误使用 hdfread
    未找到数据集。请确保文件名和数据集名称正确。

网友A:
    是不是路径出问题了?
hdfread([fullpath,'/MODIS_Swath_Type_GEO/Data Fields/Land/Sea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路径出问题了?
hdfread([fullpath,'/MODIS_Swath_Type_GEO/Data Fields/Land/SeaMask'])

    不是 ,字段名是Land/SeaMask 含有斜杠 和路径里的斜杠一样的

网友:
    fullpath里面包含了文件路径和文件名?看报错信息应该是文件路径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