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磁干扰是低频容易干扰高频,还是高频容易干扰低频?

楼主(2023-02-08):
    电磁干扰是低频容易干扰高频,还是高频容易干扰低频?

网友:
    都不容易,高频电路一般用几个pF的电容,或者自感量nH级别的变压器耦合,低频信号根本过不去,反之亦然。

网友:
    没有定论,高频容易被电容吸收,但是高到一定程度电容又没用了

网友:
    电磁干扰应该是相互的,但效果取决于物体对噪声的反应,有些设备具有很高的抗扰度,有些设备对任何噪声都非常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