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相关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3-02-09):
1.单片机外接晶振起振的条件除了需要起振电容,还需要哪些条件?是否还需要程序呢?
2.单片机的高阻状态电平也是0,低电平也是0,这两个状态外部如何识别呢?

网友:
关键看你的设置。

网友:
第一个问题除了楼主所说外,也没有其它的需要了,不需要程序。

网友:
高阻状态电平也是0——这个结论不对!高阻状态下的输出电平取决于输出是上拉或下拉。上拉高电平,下拉才是低电平0。

网友:
高阻是输入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