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让其可正常显示倒计时

楼主(2023-02-09):
求让其可正常显示倒计时

网友:
先别说倒计时了,你能让他随便显示一个你想要的数字吗

网友:
8255的RD脚应该接错了

网友:
感觉原理图本身就有问题,这个板子是你自己设计的么?比如这个2N2905,这是一个P管。这个地方应该是用作片选信号的吧,接地的是用应该用N管做片选才对呀。
倒计时显示程序本身也不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