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fv工艺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优点?

楼主(2023-02-09):
pofv工艺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优点?

网友:
    POFV (plate over filled via)工艺,也就是树脂塞孔电镀填平工艺,也有工厂叫VIPPO,也是我们所说的盘中孔工艺。

网友:
    POFV在PCB行业,是一种线路板的设计。

网友:
    树脂塞孔可以解决VIA孔过大,同时又需塞孔时导致绿油塞不满或发白的问题。

网友:
    二次电镀,表现形式是盘中孔。例如板子高密,空间不够了,就将孔打在盘上。在高速设计时,插座的扇出方向是往外侧的,但是由于结构原因固定了位置,这时候扇不出去了就用POFV工艺,打在盘上侧以减小stub

网友(2023-07-13):
    pofv和hdi哪个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