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中修改板框大小?

楼主(2023-02-09):
我需要的是直接在allegro中修改的方法,不要导出,因为没有CAD那些其他的软件。
点击setup-outlines-board outline后弹出下面这个对话框
求各位大大们帮忙一下,谢谢了

网友:
    Mark,我也想知道。

网友:
    看提示信息,讲的是outline不连续,所以个人猜想要不是导入外形的时候,原档没有闭合,要不是进入Allergo之后,没有compose shape。

网友:
    建议画outline时用shape

网友(点评):
誰不想簡單化, 問題有些板框的複雜, 不是你能想像的, 只能靠機構圖轉.

网友:
    如果是Line属性的Outline,可以用Edit->Vertex功能进行编辑

网友:
如果板框目前是Line 属性的话,可以直接cut 按需要修改板框;如果是shapes属性的话,需要先将shapes转换为line属性 在修改;
修改完成后在使用shape 下面的 Compose shape 闭合板框

网友(点评):
正想說....是Compose shape 的 "close shape" 和 use auto gap 的設定.

网友:
    1:Add-Line,利用坐标画线,这样比较精准;图层选Board Geometry Outline;2,如果需要倒角或圆角Manufacture-drafting-fillet/chamfer;

网友:
    Shape Edit Bounday-->选中板框---》直接修改就好

网友(点评):
discontiguous outline unable to process = 不連續的輪廓無法處理

网友:
    PCB在画制的时候,如果没有很硬性的确定板子的大小,一般在初期都会设置的大一些,布完局在修改PCB板框的大小

网友:
    在outline层外形画完后,建议可以组合成shpae,确定好后fix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