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软件安装失败,提示File size does not match

楼主(2023-02-09):
AD16软件安装失败,提示File size does not match:\\?\D:\Program Files\altium\AD16\System\7za.exe,AD15也是如此,各位大神有办法解决吗?已经装了AD09。

网友:
与系统不匹配,目前个人再用AD14。

网友:
装C盘试试,装在programFile(x86)那个文件夹里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软件都安装在默认的文件夹,有些破解不好的,换文件夹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