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镀不上镍却镀上金为什么 ?

楼主(2023-02-09):
FPC镀不上镍却镀上金为什么 ?

网友:
因为金槽是一个单纯的置换反应,铜比金活泼,是可以将金盐中的金置换出来。

网友:
把镍槽先搞好,漏镀的地方上面都是金,靠磨有毛用呀,还要去剥金!

网友:
从活化到镍槽之间找问题。

网友:
貌似金的延展性比镍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