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过流保护器件工作原理及选型方法

楼主(2023-02-09):
1.工作原理

自恢复保险丝,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简称PTC,是一种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高分子PTC简称PPTC,作过流保护用,可替代电流保险丝。

电路正常工作时它的阻值很小,当电路出现过流使它温度升高时,阻值急剧增大几个数量级,使电路中的电流减小到安全值以下,相当于一个开关断开,从而后面的电路得到保护,过流消失后自动恢复为低阻值。因此PTC又叫可恢复保险丝,自复位过流保护器等。

2.参数介绍

有些工程师对PTC不太了解,往往不能准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电路的型号,以至于无法起到想要的效果,这里用雷卯SMD1812系列规格书举例,做个简单的选型介绍

选型前要先了解规格书的参数意义:

Umax最大工作电压:在最高允许环境温度下,PTC热敏电阻能持续承受的最大电压。

Imax最大电流:指在最大工作电压下,允许通过PTC热敏电阻器的最大电流,冲击瞬间的电流。

I hold工作电流:在该电流下工作,PTC不会动作,阻值趋近于0Ω。

I trip动作电流:指在规定的时间和温度条件下,使PTC热敏电阻器阻值呈阶跃型增加时的最小电流。

Time to trip:如0.5A 1.5s表示0.5a的电流,1.5s后会断开

R25额定零功率电阻值:指的是在25℃条件下的零功率电阻。R1max:受到高温影响后(焊在板上后)的最大电阻值。

对应温度下的工作电流值
3.选型技巧

PTC选型需要确定四个参数:1.Ihold 2.Umax 3.Imax 4.工作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大部分超过25℃,而且PTC有离散度,断开速度还与电流上升速度有关,所以选择电流Ihold时要选大一点。
4.保护方案

PTC可有效用于电源保护,如汽车抛负载7637-P5A,使用一颗PTC及小功率TVS便可过4Ω 350ms,可根据使用环境、标准替换PTC和TVS

网友:
当电流超过预定最大值时,使保护装置动作的一种保护方式。当流过被保护原件中的电流超过预先整定的某个数值时,保护装置启动。
最常见的就是保险丝。

网友:
保险丝分类有很多种,根据应用可以具体情况具体选择。保险丝是一种很常用的过流保护器件,尤其是正温度系数(PTC)自恢复保险丝在电路设计中应用更加广泛。

网友:
hiccup:一种是以恒定电流存在,这种一般是可恢复的,当故障解除后自动恢复;
Latch off:一种是锁定关闭,故障解除后也无法恢复,一旦保护后需要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