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一个多路稳压电源

楼主(2023-02-09):
设计多路电源:至少3.3v,5v,9v,12v和一个可调电源以上五路输出,并用AD绘出PCB图。有220v转9v变压器和相关电容电阻稳压芯片,求大神指教。

网友:
变压器二次输出后分别接入相应稳压IC不就可以,搞成楼主所说电路形式,例如ASM1117  7805  7809 LM317等。

网友:
这个确实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