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打开cad的文件,出现这个原始文件有问题导致稳定性?

楼主(2023-02-09):
为什么我打开cad的文件,出现这个原始文件有问题导致稳定性?转成dxf文件,在cam350里面打不开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
导出DXF后,在CAD打开里显示正常吗?你用CAD修复打开试试有没有错误?

网友:
这个文件可以能是其他软件保存的DWG文件,有很多软件是通过ODA(OPENDWG)的技术保存DWG文件的。按道理这种文件是没有什么问题,而且用AUTOCAD打开后,再保存,就应该转换成ACAD的DWG数据了。

网友:
转换的DXF在CAM中打不开,可能跟DXF版本和图形数据有关,高版本导出的低版本DXF数据有些可能跟低版本CAD输出DXF数据也不完全相同。

网友:
继续就行了,所用的软件许可不是一致的,软件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