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D串口,可以同时连接两个模块,使他们分开执行么

楼主(2023-02-09):
各位大佬,寻求一下指导
用STC89C52单片机,需要连接两个模块,语音传感模块和GSM模块,都连接在了TXD串口上,想实现语音传感器先播报的功能,然后再GSM短信提示,在不换单片机的情况下,可以这样连接么?还不是很懂,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先后至少要控制下电源吧。

网友:
    可以通过数字式的电子开关来切换

网友:
    只要LCD的RXD接口输入信号类型也是TTL电平就可以。如果不是,则要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
    直连肯定不行,需要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