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三分频电路,3/2分频电路等

楼主(2023-02-09):
FPGA实现三分频电路,3/2分频电路等

网友:
用JK-FF实现3分频很方便,不需要附加任何逻辑电路就能实现同步计数分频。

网友:
用D-FF实现3分频时,必须附加译码反馈电路,强制计数状态返回到初始全零状态,就是用NOR门电路把Q2,Q1=―11B‖的状态译码产生―H‖电平复位脉冲,强迫FF1和FF2同时瞬间(在下一时钟输入Fi的脉冲到来之前)复零,于是Q2,Q1=―11B‖状态仅瞬间作为―毛刺‖存在而不影响分频的周期,这种―毛刺‖仅在Q1中存在,实用中可能会造成错误,应当附加时钟同步电路或阻容低通滤波电路来滤除,或者仅使用Q2作为输出。

网友:
D-FF的3分频,还可以用AND门对Q2,Q1译码来实现返回复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