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网目?

楼主(2023-02-09):
什么叫网目?

网友:
目是表示丝网的孔密度的数值,以 1 平方米英寸的网孔的数量表示,现在用 1c ㎡的孔数量表示的情况较多

网友:
西德,瑞士及意大利在计算网目数时是采用厘米为单位,而日本则以英寸为准。通常“目”也叫“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