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78升压拓扑问题

楼主(2023-02-09):
最近在使用LM3478设计了一个升压电路,参考手册上的典型电路设计,电路原理图如下:

目前遇到如下问题:
1. 24V输出一直在抖动并伴随叫声。
用示波器测了以下电容的充电波形和DR脚的MOS驱动波形如下:

DR脚mos驱动波形

电容充电波形
分析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问题所在,大家有使用过这个产品的吗?

网友A:
C21不需要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C21不需要吧 !

加不加C21只是噪声的大小的问题,不影响输出。

网友:
MOS管之G S间应该加入一只10K电容泄放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