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入电路(采用光耦隔离电路),电路中反相器(74LS14)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2-09):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单片机的输入电路,如下图所示

我想问一下在这个电路中反相器(74LS14)起什么作用?如果去掉74LS14把电路设计为下面的方式是否可以?

(使用单片机PB1口检测开关K1是否被按下)
                                        0

网友:
可以去除;74LS14是施密特触发器,作用应该是硬件消抖,这一点可以用软件实现

网友:
有14的时候波形应该更好看一些

网友:
可以的,74LS14内部是一个滞回电路,用于消除抖动。datasheet上有原理说明:
既然使用了光耦隔离,不知你电路中24V和5V使用的为何还是同一个地?
另外建议在单片机的接口处添加一个小电阻,防止布线距离较远时,分布电感和电容发生震荡。这个小电阻在做EMC测试的时候,也可以为单片机引脚提供防护。

网友:
光耦不一定是纯粹为了隔离,他可能只是为了电平转换,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共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