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三种电路的区别

楼主(2023-02-09):
在画麦克风输入电路时被三种电路搞混乱了,请教一下,如图中第一个是真差分电路,第二个是伪差分电路,第三个是单端输入电路,对吗?
在将麦克风信号输入到芯片时,伪差分和差分电路实际是通用的吗,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
这样的电路都可以采用,只是看你对声音信号采集的要求不同而酌情选择各自不同要求的电路,可以据具体不同要求目的进行合理选择满足技术参数就可以.

网友:
电容型 电容式麦克风有两块金属极板,其中一块表面涂有驻极体薄膜。

网友:
驻极体话筒由声电转换和阻抗变换两部分组成。声电转换的关键元件是驻极体振动膜。它是一片极薄的塑料膜片,在其中一面蒸发上一层金属薄膜。然后再经过高压电场驻极后,两面分别驻有异性电荷。

网友:
    从元件数量上就可以看出,高配版、中配和低配,根据自己和layout来决定用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