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菲林的最大和最小光密度?

楼主(2023-02-09):
什么是菲林的最大和最小光密度?" d9 F+ d0 i8 e5 D* p

网友:
光密度,要求最大光密度 Dmin(最小)>4.0,最小光密度 Dmax<0.17.最大光密度是指底版在紫外光中,其表面挡光膜所呈现的挡光下限,当底版不透明区的挡光密度 Dmin 等于4.0 时,透光率为 0.03%,所以 Dmin 超过 4.0 才能达到良好的挡光目的。

网友:
底版在紫外光中,其挡光膜以外透明片所呈现的挡光上限,当底版不透明区的挡光密度 Dmax =0.17 时,透光率为 70%左右,所以 Dmax(最大)小于 0.17 后,才能达到良好的透光目的。这是最小的光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