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反激式开关电源辅助绕组

楼主(2023-02-09):
前辈们,我想问一下DC/DC反激式开关电源必须要有辅助绕组吗?辅助绕组的作用是给控制和驱动芯片供电的吗?可以直接从输入的直流母线通过电阻或稳压管给芯片供电吗?或者说辅助绕组除了给芯片供电还得靠其实现别的必要功能?

网友:
辅助绕着给控制芯片供电是最经济实惠的,其他的方式不是影响效率就是成本高

网友:
辅助绕组最主要的作用是用于保护,当任何一个绕组短路时,就会切断供电,从来是电源停止工作。

网友:
利用辅助绕组给控制芯片功能的核心是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