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如何在mat文件中的单个变量中追加数据

楼主(2023-02-09):
    我做的是一个循环,假设一个数据A,第一次循环获取了A(1),第二次循环获取了A(2),无限循环下去。
之前采用load函数,然后再保存,

    A(1)=1;
    save(“1.mat”,A);
    ……循环……
load(“1.mat”)
    A(2)=2;
save(“1.mat”,A);
……循环……
load(“1.mat”)
A(3)=3;
    save(“1.mat”,A);

    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数组A的增大,每次load占用的资源太多,而当A的数据达到几千的时候,同样会占用太多的资源导致matlab崩溃。
    有没有办法在不采用load函数的情况下,能够将每次读取的数据存入到之前的变量中。
    或者有没有办法保存这样的大数据(xlwrite也用过了,运行十几小时之后每次xlwrite变得巨慢无比),谢谢啦。

网友A:
    根据说明文档上的说明,可以用
    save(filename,variables,'-append') adds new variables to an existing file. If a variable already exists in a MAT-file, then save overwrites it with the value in the workspace.

save(filename,variables,'-append','-nocompression') adds new variables to an existing file without compression. The existing file must be a MAT-file Version 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说明文档上的说明,可以用
save(filename,variables,'-append') adds new variables to an existing f ...

这样是在mat文件里添加新的变量,我想的是在原有变量数组的尾部添加数据,不一样的。

网友:
    doc save
请按照你版本自己的帮助文档来

网友:
    有循环计数变量的话,可以定义一个空数组V_temp=[],然后在循环中加上这一句V_temp=[V_temp V](其中V是你要保存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