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11,S21曲线

楼主(2023-02-09):
    仿真出来的S11,S21曲线都是波浪形的,不平滑,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能量设置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的模型是什么样的。
    如果是有谐振的结构,把accuracy默认的-30 dB提高到-50 dB试试看。

网友:
    如果用CST的频率仿真的话,就失去采用CST仿真的优势了。觉得还是用AR-Filter的方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