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负载可变,最大阻抗80K,电流恒定10mA谁能指点一下,什么思路合适呢?

楼主(2023-02-09):
输出负载可变,最大阻抗80K,电流恒定10mA谁能指点一下,什么思路合适呢?

网友:
这电源有点大吧,0-800V?

网友:
输出阻抗有些大,运放搭建的恒流源,得验证试试。

网友:
    输出阻抗有些大,运放搭建的恒流源,得验证试试

网友(2023-06-04):
    运放搭建恒流源,可以不用管负载是否变化,但是你这个负载确实太大,需要实搭电路或者用电路仿真软件看一下。

网友:
    恒流输出不是已经满足了输出负载的变化了吗,主要还是看功率是否能达到你的要求把,不是说恒流就负载随便怎么变化都可以,像楼上说的运放搭建这些可以尝试,但是仿真和实际电路的搭建可能会差很远,因为恒流源的搭建始终存在不理想的情况,选择运放的时候多考虑你的需求去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