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板退膜退的是什么?怎么退?

楼主(2023-02-09):
PCB 板退膜退的是什么?怎么退?

网友:
退膜指的是在PCB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工序,板子在经过蚀刻工艺后,已经得到了所需要的图形,但是这层图形是在干膜或者湿膜的覆盖保护下进行的蚀刻。因为蚀刻的药水会对导电金属产生腐蚀作用,所以用干膜或湿膜来保护我们所需要的图形,但是得到了所需的图形后。就要将覆在板上的干膜或湿膜去掉,那么去掉这层保护膜的工序称为退膜。

网友:
退膜所用的药水多数厂用NaOH溶液。

网友:
有条件的厂用专门的退膜水平线设备,没有条件的厂大力发扬山寨精神,直接放在耐蚀的插板架里在溶液里浸泡,再进行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