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选好一款处理器需要考虑哪些方面?

楼主(2023-02-09):
要选好一款处理器需要考虑哪些方面?

网友:
一个产品的功能、性能一旦定制下来,其所在的应用领域也随之确定,应用领域的确定将缩小选型的范围。

网友:
微处理器自带什么样的资源是选型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网友:
低功耗的产品即节能又节财,甚至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增加可靠性,它有如此多的优点,因此低功耗也成了芯片选型时的一个重要指标。

网友:
常见的微处理器芯片封装主要有QFP、BGA两大类型。BGA类型的封装焊接比较麻烦,一般的小公司都不会焊,但BGA封装的芯片体积会小很多。如果产品对芯片体积要求不严格,选型时最好选择QFP封装。

网友:
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所以在选型时要考虑芯片的可升级性。

网友:
许多芯片目前处于试用阶段,其价格和供货就会处于不稳定状态,所以选型时尽量选择有量产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