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与EMI滤波器的先后问题

楼主(2023-02-09):
    从外部输入110V或220V交流到仪器,交流是先经过开关然后经过EMI滤波器好,还是先过滤波器再经过开关好,有些是先过滤波器有些是先过开关,哪种方式比较好

网友:
    当然是接在火线最前面为佳,这样开关断开时所有电路元件均不会带电,安全性最佳。

网友:
    先过滤波器再经过开关好,安全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