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CAM350后安装了,程序每次运行前都出现以下英文的警告框

楼主(2023-02-09):
下载CAM350后安装了,程序每次运行前都出现以下英文的警告框:You have invoked CAM350 in demo mode with reduced database limits IF you would like afull evaluation version contact down Stream Technologies !

网友:
程序将进入演示方式,部分功能不可用到。

网友:
不是授权问题就是安装问题。

网友:
找到你安装的软件里面有两个文件sdb400c和license,复制到CAM安装目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