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输出如何控制

楼主(2023-02-09):
    最近做个小东西,想利用现时的快速充电器给我的产品充电用 要用到9V 或12V

    查了许多关于快速充电器的资料,了解到了现在用的快速充电器是有标准协议的,QC2.0  QC3.0  QC4.0
    是通过控制充电器USB接口的PD+  PD-进行快充电压选择的。
    有没有没可以直接用的IC ,可以直接控制现在的快速充电器的PD+ PD-,让它直接输出9V或12V?

网友:
    PD诱骗芯片,可以下看下,有专门的芯片或者电路,可以诱骗充电器的快充识别。

网友:
    误区 不是 USB接口的PD+  PD-进行快充电压选择的。
    是进行协议交互,请求多少电压电流
你可以找快充协议芯片来做

网友:
    所有快充协议的芯片都支持你要的操作,比喻FP6601Q,网上搜QC快充,一堆的协议芯片。

网友:
    其原理只不过就是识别D+和D-的电压,你也可以自己用电路来控制D+和D-的电压,来符合快充协议标准,这样,充电器就会按你的设定输出相应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