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调制问题

楼主(2023-02-09):
    gsm网络中基带调制采用的是GMSK调制方式,那么在其射频调制中,采用的是什么调制方式?最终发射出来的信号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网友:
    应该就是GMSK吧,属于FSK的一种,好像是,之前看过一点openBTS的源码

网友:
    变频的话 跟调制没有关系 一般来说应该是基带打孔,交织,这属于编码,然后调制到中频,在混频到射频,不过好像手机现在都是零中频了,直接调制射频。

网友:
    移动通讯有很多频道,不同频道当然具体的频率不同,手机工作在哪个频率由基站通过协议交互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