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网络变压器端口emi防护

楼主(2023-02-09):
    网络变压器端口emi防护压敏电阻什么作用

网友:
    当外部有高压脉冲信号通过网口端进来的时候,例如雷击或静电,压敏电阻就会随着电压的增大而电阻增大,从而有效的防止对次级即芯片侧的伤害。不过同时也会断网,因为网线端的电阻增大,同时也阻止了网络信号的传输。
压敏电阻的响应时间比较长,对大部分高压surge防护效果不是很好;本身也功率不大容易被烧毁。
    采用固体、气体放电管或TVS将高压脉冲引导到大地效果会更好一些。

网友:
    使用变压器变压的电源,可以不用电源滤波器(emi),开关电源一定要用!
如果是自制变压器,或定做变压器,可考一,二次之间加隔离,接地。

网友:
    EMI和压敏电阻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一个是EMI,一个是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