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WLAN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02-09):
    我手头上有个WLAN站点,交换机跟AP相连的一根网线中一根芯段了,第六芯(绿颜色的);我网上查了下 这根芯好像是传数据的,我想问下能不能用边上供电的一芯来替换这根。(因为供电的好像有两芯)?请问诸位有没有这样操作过的啊 ?

网友:
    如果网线仅仅用来做做数据传输,可以换。如果网线要给AP供电,其作用就是数据+供电,必须是8芯健全的网线

网友:
    百兆以下的宽带,网线在用的是1、2、3、6四芯在用

网友:
    看看你的AP是不是POE供电了,POE供电8芯线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