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集电路

楼主(2023-02-09):
电流采集电路,我设计的话应该是不会加图中红框框起来的电路,我知道加上这部分电路相当于在正相输入端加了个偏置电压,提高零电流时的电压值,这样采集到的电流值更准确;

但是我不会根据单片机采集到"Vout"电压值计算出电流值,我觉得有电流和无电流时,节点“REFF”的电压是不同的;

所以发帖请教下各位,
1. 假如无电流流过采样电阻时,运放输出电压为Vout1,
2. 有电流流过采样电阻时,运放输出电压为Vout2,

根据“Vout1”和“Vout2”怎么计算出电流值;

网友:
    别担心,和加法器一样的。输入与输出仍是线性关系。你测三组实际电流、采样值,描点看看。
假如没有红框内的电路,你要考虑运放VOS参数是否会让你测不到较小的电流。

网友:
    R4、R5是为了解决电流很小的时候,Vout线性不好的问题的。

网友:
    这个电路需要软件做一个校准动作,要不然VCC,R4,R5的误差导致0电流不确定Vout=Itest*R1*(R7/R6)+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