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真时候的双频功放各项数据都正常,实测没结果。

楼主(2023-02-09):
    做了一个双频的功放,仿真的时候s参数、效率、增益、回波损耗啥的数据都挺好,然后加工实测没有数据,功放管子在工作但是测不出数据。

网友:
    全频段扫一下,外围还有其他电路吗?去掉其他级联的器件

网友:
    外围没有电路就一个功放。全频段好像也不行。

网友:
    先看直流,没问题后。关掉漏级,看s参数,看和仿的一样吗(增益差20dB左右)。测不出来,只有管子坏了和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