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连接贴片周围挖铜

楼主(2023-02-09):
下面这种挖铜有快捷方式方法还是?

网友(点评):
1.設定十字pad. 2.修改同類型PAD檔案避開. 3.依零件修改檔案避開. 4.寫skill避開. 以上都能做到......你要求的好像是需求電源接腳能好拆銲,但又需要較粗鋪銅分散電流.

网友:
    手动挖好一个,然后复制粘贴

网友:
    手动自己挖。如果需要挖成这样还不如直接设置SMD为十字连接,如有少部分SMD需要全连接可以单独对该SMD设置为全连接

网友:
    避让铜皮时右键选择parameters,第四列Thermal relief connects ,在pin那一行下拉选项,Orthogonal时十字连接,full connect时全连接

网友:
    看图所示,全连接和花链接模式

网友:
    这种可用于表贴十字花连接、但是铺铜时候空间小,十字花可能铺不进去的情况,就可以先全连接,再手动挖一下,使其为十字连接

网友:
    EDA365 skill-4.route tools-8.creat shape Void to pin  参数设置完,直接点PIN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