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双绞屏蔽线缆传输两个单端信号

楼主(2023-02-09):
请教各位,用双绞屏蔽线缆(双绞线外面有一个金属网状屏蔽层)传输两个单端信号,可以吗?单端信号频率应该低于1Mbps

网友:
用现成的串行协议,更好啊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屏蔽层档参考地

网友:
    要看绝缘材料。PVC 差,PE 好点。发泡的更好。
屏蔽线一般不能用于1Mbps。因为绝缘体传输高频色散很厉害,造成相邻位模糊混叠。如果是100m以内凑合用。
非屏蔽传输线大部分是空气绝缘体几乎与真空一样是最好的高频传输媒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