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拟合绘图时间轴采用时分秒格式出现异常

楼主(2023-02-09):
各位我遇到一个问题:我想绘制一个关于时间的数据拟合图像,时间和Y轴数据都是现成的(excel导入),时间格式是时分秒格式的(图1中的N列),Y轴数据大小几十到几千(图1中的O列),Y轴数据量和时间量长度都是44000的样子,然后我使用了图2的代码(代码里引用的I列和图1中的O列是一样的),发现绘图中的时间起始位置并不是我给的时间起始数据,这就导致了结果图中的数据断层(图3中大概6:00:00到18:00:00的位置),想问问各位怎么让时间轴的数据仅仅只显示我已给的时间数据?谢谢各位,我一直在线,求解答。

图1 数据集

图2 代码

图3 成果图

网友:
MATLAB是美国MathWorks公司出品的商业数学软件,用于数据分析、无线通信、深度学习、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视觉、信号处理、量化金融与风险管理、机器人,控制系统。可惜不会。

网友:
听说数学建模能用上!

网友A:
把原始数据和程序放上来,不要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始数据和程序放上来,不要贴图

代码如下:
clear;
clc;
close all%关闭其他图片
time = xlsread('D:\铷钟精度测试记录.xlsx',1,'N2:N43997');
yangpinRZ = xlsread('D:\铷钟精度测试记录.xlsx',1,'I2:I43997');
figure(1);
x = time;
plot(x,yangpinRZ);
datetick('x','HH:MM:SS');
grid on;
%使当前轴及图形不在具备会被刷新的属性
hold off;
title('铷钟授时精度测试');
%图名称
legend('yangpinRZ vs. time');
%坐标轴名称
xlabel('时间:2023-1-10~2023-1-11');
ylabel('差值(ns)');

网友:
我自己造了几个数据,看你程序没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