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0102 MCU选型

楼主(2023-02-09):
单片机选型问题,只需要控制一个传感器max30102即可,传感器需要处理uint32_t数据,使用51单片机估计不方便,如果有大神能推荐好用的51也不是不行哈哈哈

网友:
51单片机中的STC89C52是很不错的选择,而且性能比较强了

网友:
    8位MCU处理32位数据只要不涉及实时性一样可用,显然max30102就属于这类。仅控制就更不用说了,任何MCU都足以胜任,根本没有不方便一说。至于用哪款合适,需要根据应用需求来综合考虑,但楼主并没有提供相关信息。仅楼主帖所及,任何MCU都能胜任。

网友:
    只要编译器支持uint32_t类型,就可以使用。有一个韩国LG的合适并能稳定供货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