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布线的基本顺序是什么?

楼主(2023-02-10):
pads中布线的基本顺序是什么?

网友:
布线需遵循的顺序:规则优先、 关键信号线优先、 密度优先,即从单板上连线最密集的区域开始布线。

网友:
从单板上连接关系最复杂的器件着手布线,从单板上连线最密集的区域开始布线。

网友:
DDR、射频等核心部分应优先布线,类似信号传输线应提供专层、电源、地回路,其他次要信号要顾全整体,不可以和关键信号相抵触。

网友:
电源、模拟小信号、高速信号、时钟信号和同步信号等关键信号优先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