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选择一款合适的传感器?

楼主(2023-02-10):
怎样去选择一款合适的传感器?

网友:
鉴于尺寸和重量的限制,选择传感器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尺寸和形状。无论规格多么惊艳,如果在机箱内部不适合,那就不可行,任何不必要的重量都会影响用户体验。

网友:
许多小型传感器专为电池供电的小型应用而设计,功耗在这些应用中至关重要。应寻找 5 mm x 5 mm 或更小的传感器。

网友:
了解应用的精度和分辨率要求,然后选择能够轻松满足这些要求的传感器。

网友:
了解传感器如何与微控制器连接。存在模拟和数字两种类型的接口。模拟接口输出与被感测环境行为的值成比例的电压。模拟接口在可穿戴式应用中的使用有限,因为它们需要微控制器来使用高耗电的模数转换器或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