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CST在低频的计算精度的问题

楼主(2023-02-10):
好像CST的有限时域差分算法在计算时会使用一个近似公式,其在低频时将会导致计算不准确?

网友:
    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一般不准的是高频到了THz的范围,KHz到100GHz相信它吧

网友:
    说句实话,最好别将f上限设得小于1MHz,否则仿真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