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低版本可以用高版本的库函数吗?

楼主(2023-02-10):
    我用的版本是R2018b 64位, 使用   help ambgfun  命令,发现没有ambgfun函数,,,waveform 函数也不存在,我是不是要安装一个高版本的函数库啊?谢谢啦!

网友:
    旧版如果缺乏了新版中某个单独的函数,该函数与其他新版函数没有依赖关系,则从新版中拷贝过来往往可以使用。但如果该函数与其他新版的函数有依赖关系(如调用关系),则需要一并将该函数相关联的新版中的函数全部复制过来,才有可能能使用。这显然相对麻烦,而且不能保证没有其他不可预料的问题,所以条件允许的话一般应考虑升级版本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办法单独安装函数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