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站整流模块的配置问题

楼主(2023-02-10):
    关于基站整流模块的配置问题?应该怎样配置呢?1 C4 W! T! {5 U; q

网友:
    最大负载+冗余。十个字。

网友:
    我见过的基本都没有配置冗余的,都是N+0,然后除开负载,考虑蓄电池充电时间和电流,要预留

网友:
    根据设备的功率来选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