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817的电路用做隔离电路时一定要加运放和三极管吗?

楼主(2023-02-10):
看了很多应用PC817的电路,有点不解,用它做隔离电路时一定要加运放和三极管吗?为什么要加?我看到一些简单的应用只是在它的两个引脚上加了两个电阻,这样行不行?

网友:
我也不懂,一个PC817如何实现LZ的模拟信号隔离并且是给ADC用的?

网友:
普通光电耦合器只能传输数字信号,不适合传输模拟信号。线性光电耦合器能够传输连续变化的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输出的电压或电流也随之不同。

网友:
看你用在哪一段。

网友:
模拟信号的光耦隔离一般都要用到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