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电容的选型规则?

楼主(2023-02-10):
请教电阻电容的选型规则?

网友:
电阻阻值优先选用10系列,12系列,15系列,20系列,30系列,39系列,51系列,68系列,82系列。

网友:
贴片电阻优选0603和0805的封装,0402以下的封装禁选。

网友:
插脚电阻优选0.25W,0.5W,1W,2W,3W,5W,7W,10W,15W。

网友:
金属膜电阻1W及1W以上禁选,金属膜电阻750k以上禁选。

网友:
对于铝电解电容的耐压,3.3V系统取10V、5V系统取10V、12V系统取25V、24V系统取50V;48V以上系统选1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