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走线能做眼图仿真吗?

楼主(2023-02-10):
SD卡走线能做眼图仿真吗?需要提供哪些东西?

网友A:
    能做,要提供芯片手册、器件模型、PCB设计文件、叠层参数等资料

网友:
    MMC SD  SPI
MMC在memory大类中子类memory card中   在spi器件有的太多了AT25F1024A  1M大
    如果做MMC卡 就在单片机定义4个pin cs sclk  mosi  miso 作协议c代码实现   然后,  把串口定义和串口助手通信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做,要提供芯片手册、器件模型、PCB设计文件、叠层参数等资料

    老师,啥时候出一个完整系列的仿真课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啥时候出一个完整系列的仿真课程

可以到学堂看看《高速PCB设计与仿真技能提升特训营》https://edu.eda365.com/classroom/70/course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