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EMC、EMI设计、应对的讨论

楼主(2023-02-10):
    最近公司要为一款产品做FCC及CE测试认证,会进行3m场测试产品频谱,若不通过,会根据结果进行整改,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好的经验也可供我参考。
知道在PCB设计阶段电源层铺设,元件放置位置等有一定关系...。也希望有成型后的一些应对之策,欢迎发表见解~
    Add:假如要滤除某个(些)超标频率,在PCB成型后,有没有应对之策?如电感选型、滤波电路等,欢迎......

网友:
    成型之后,除加屏蔽盒以外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这个实在是没法空对空的“讨论”。EMC是一项需要硬功夫的软技术,本身没有什么程式可言,只能基于实际个案用已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来见招拆招。

网友:
    除了PCB布线外,机箱内部导线布置也有影响

网友:
    根据超频频率定位原因,具体到器件,接口。具体修改方式:可通过PCB增加器件,1)增加滤波电容、增加串联电感,增加EMI抑制回路等等。2)频点超频也可通过重新切割地铺地平面优化,通过耦合到地平面。3)超频一般在各种器件模块接口处,注意接口处滤波作用。4)可以通过调整软件驱动强度,优化信号眼图。

网友:
    EMC一站式解决方案,免费整改交流:17674523435